求助联想E290G 怪啊

楼主(2010-03-18):
现在求助啊  故障现象是 硬盘分区完后用GHOST版的系统ghost完毕后重启应该到释放文件的时候就不显字了 但是屏是亮的   bios刷过了,内存换过了 硬盘也换过了  用u盘启动的时候 只要是显示文字的都可以显示 但是启动winpe就不显示了  实在是搞不懂  请大家支招啊

网友:
290 爱出这个毛病  上次我修到一个到  开机几秒钟就司机 该换的芯片都换了  cpu供电 电容 场馆 io  南北桥 bios  还是不行 最后放弃了

网友:
至今还没遇到 过,有修好的高手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有高手修过这种故障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二楼的朋友够厉害的  下功夫不小 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引起的啊

网友:
内存 硬盘 都换过 了   换后也是故障依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啊   因为是集成显卡吗   想做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安装版的试过没

网友:
你用其它的方式安装一下看看  还有先吧外围设备 先排除一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你慢装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楼主的描述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楼主所说的到解压的时候屏幕就没数据了,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南桥的IDE单元异常!从接口到南桥IDE单元,及该单元供电和时钟!(这块应该已经排除了吧!)
2.非硬盘读取引起的死机!就是说机器刚好运行到解压这段时间之后死机了。当然排除方法可以空机长时间运行会不会出现LCD没有数据输出!
如果是第2点成立,那么就不排除外设(网卡芯片,读卡器芯片,声卡等)看有没有异常!显卡,北桥有没有异常了!

网友:
谢谢保国师傅  说的这么好 我的QQ413141264  我现在就把图片拍下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下面把工作过程都拍成照片了  请指点  当ghost完毕后 那20秒走完后就成了第四张图了 屏灯在亮 不显示字符  用手轻点下开关就关机了  看来根本就没有释放文件  我现在先装一下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引导的时候 死在那里了把

网友:
是啊  用安装版的装系统的话第一步检测完硬件 下一步就改到F8同意安装了吧 准备切换到F8那步的时候只有左上角的小点一闪一闪的  就不显示F8那一步

网友:
我感觉 硬盘多点 你在换个试试     再个 是CPU   你试试吧    这个在台式机上交常见

网友:
声卡 网卡的芯片都拆掉了  涛声依旧   可以同时接上光驱 和硬盘 可以用光驱启动 对硬盘进行分区 低格  都可以 也可以用ghost盘启动ghost 进行克隆  内存硬盘都换过了  就是启动到上图所示 就不行了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南桥 北桥了 CPU我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像12楼的朋友说的那样的话 如果IDE单元出问题的话  用光驱是不是就不能启动 或者说就不能分区 低格等等 光驱启动和硬盘启动是一样的吧    走到黑屏的时候并没有死机  用USB的键盘的话 键盘的灯可以控制 也可以用键盘重启   这时点一下开关的话 马上就关机 如果死机的话关机应该是长按开关4秒啊   晕了真的是晕了  怪病

网友:
做个北桥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和南桥或硬盘的接口模式有关吗?

网友:
绝对是北桥有问题的,因为这主要是加载系统的时候。

网友:
总觉得很象显卡有问题

网友:
你换个系统试试。然后在排除硬件,应该是北桥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板材问题啊

网友:
你那是什么芯片组的? SIS的还是INTEL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安装版的也不行,无解中。

网友:
你不上硬盘,用光驱启WINPE能行吗?

网友:
先换个CPU 试下 我遇到旭日125引导系统的时候灰屏的 换CPU 好的

网友:
NB供电正常否?

网友:
台式机上遇到过硬盘分区重建就好了,这个不妨一试,我用ghot快速分区建的

网友:
遇到过CPU引起不能引导的.
楼主不知道你是原机GHOST
还是在别的机,能不能从光驱启动呢

网友:
楼主到底有没有试过安装版的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种电脑 后来退机了 ,不是修不好 是修好了用不到一个月北桥又少坏,郁闷当我换第4个北桥时心都凉了。

网友:
非常理解楼上的朋友…
一般我2次没修好的我就扔在一边了,隔一段时间可能会再试试它。第3次继续修,修出来的不多,不时还有4-5次才能好的板。。。看到头都大了。越失败心里就越没底,不过如果一旦被修好了的话,那心情呵呵。自然印象会更深。

网友:
好了没有啊 ? 我想问楼主到底试过安装版了没有了啊?

网友:
看看BIOS 我这有台海尔的 跟你的一样 LZ修好了 记得发布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