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显卡复位,时钟

楼主(2010-03-18):
没
示波器
如何测量显卡复位,时钟 直接测量金手指上面吗?
B1
、
B2
、
B3
、
A2
、
A3
A9
、
A10
、
B8
这些电压都知道了
A11
为
PWRGD
即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时为
PCI-E
设备提供复位信号。
A13
、
A14
时钟测试点。
这个信号如何测试呢?
直接开机测试这些点上面有跳变吗?
AGP的如何测试呢
显卡

网友:
不需要 上机测试,这 几个信号!!

网友:
我知道 是不是插上显卡,然后准备好,电压档,开机测试A13、A14还是A11角,有电压跳变就是正常时吗?跳变几次,几V跳到几V
AGP的A7对吗

网友:
你是 修主板 还是 休显卡? 修显卡 不需要 上机 测试 这几个 信号,这几个信号 不是 显卡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