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声宝SAMPO P709MIQ 17寸液晶荧幕维修实例

楼主(2010-03-18):
本液晶荧幕故障~~~~送电开机之后~~~亮一下马上就断电了
想说因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但~~~电源板修复之后...居然还有其他问题...
请往下看吧~~~~
这台液晶荧幕的背面与型号

我整台拆开之后~~~~还真的有够难拆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电源板上面的电容爆顶了......

先对板子作补焊加强

将爆顶的电容都换下

爆顶的电容

换完之后......装好测试....没想到~~~现在是背光不亮...为了确认是灯管问题或是板子问题
我先拿了2组新的灯管来测试.....一测之下...可以正常点亮..背光不会断电...

确认是灯管有问题了...把整台液晶给分解吧....

我把面板放在一个纸做的圆桶上面..然后继续拆

均光片最好3片一起拿下来(有的2片)以免搞混
拆到这边之后就可以取下灯管了.....我取下之后一看....
灯管内部的涂料居然都雾化了...然怪会出问题

更利害的是~~~居然连压克力都熔凸了..上下2边都依样...

将旧的灯管拆下之后...换上新的灯管..并且开始装回去

装到这边之后先测试....

确认都没问题之后~~将外壳都装上~~~~在测试~~~

测试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正常~~~~~完修啰~~~~~

网友:
换灯管的难点在于拆和装的过程。套用杨老师一句话:胆大心细,手脚麻利!

网友:
又赚钱了。。

LZ高兴的不得了。

网友:
楼主测试显示器的是信号发生器么,有时看不到桌面还会有别的情况,比如屏线没有插好仔细看有花屏的现象

网友:
由于回覆你的问题回很长~~~我把我贴在别的地方的说明转过来...由于图片的水印无法修改了~~~请版大见谅了

维修CRT荧幕专用的检测软体可用在液晶显示器上
这套软体陪伴我约有10年之久了吧~~~~
这是DOS底下的检测软体
硬体必须用486或是586电脑..显卡必须是ET4000或者是S3系列的PCI显卡
AGP显卡无法正常驱动显示.......
以下是我的配备

该软体的功能目录

第一项功能
CRT再用的..字型聚焦与直横线的焦距有无准确(高压双轨距焦调整用)
与映像管磁偏向调整

功能二
三原色混合后亮度对比是否正常..颜色是否有偏差
该功能是在调整映像管后方的3原色亮度与对比..共有6个解析度可调整
本功能分为....上半部为对比下半部为亮度

功能三
测试三原色颜色是否正常与白光是否可显示
可用来测试是否有亮暗点

功能四
水平与垂直中心点修正..用来判断荧幕的中心点与chinafix是否正常(主要是用来修正地磁偏差)

功能五
检查影像是否可正常扫描而不会造成扫描线偏离
者检查直线与横线是否平均对偁中心圆是否正常
这功能..用在液晶...那个圆都对不准.......
正常那2个圈圈4个点都有在直线与横线接触边缘

功能六
检查黑白影像渐层是否正常
这也适用在CRT的....液晶荧幕上者是..可以拿来判断这台的对比度够不够高...
对比度越高渐层会看的越清楚

以上是常用的功能
再来就是解析度
由A到H..这功能要进入测试模式时才有动作...
另外...这套软体会因为硬体不相容而画面出不来
所以~~怎摸案都没反应就请重开机重新载入使用吧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DOS还不能用AGP显卡的好软件,试试这个吧。。。也跟我N年了。

网友(2011-09-26):
哦,谢谢分享了,太好,真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