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几个大侠见过的故障,冷机正常,热机竖线花屏+闪动!

楼主(2010-03-18):
技展 LCD-1703,冷机正常,热机花屏+闪动!该显示器是屏+驱动板一体的。(图1),网上找了好多资料却没这样的故障。 望大侠不论赐教!谢谢!

故障现象:
1、冷机一切正常。
2、开机10几分钟后出现竖线花屏,图2。
3、开机20分钟后出现 竖线+花屏+闪动,图3。
4、热机故障后开机重启,开机画面却很正常,图4。

故障处理:
1、以为是IC RTD2023 (液晶A/D转换IC)热引起的故障,先用风筒加热,却没故障。加热MCU也正常。
2、出现故障时用手大力按 IC,故障依旧,可能不是虚焊引起的。用手摸IC5秒钟很热觉得烫手,开机(故障状态)的时候用酒精冷却IC,故障依旧。
出现故障时关机重启开机画面却正常,因手上没这块IC,所以问问大侠这种故障如何处理。顺便让大家分享下故障解决方法。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明显的是屏的问题了,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都写了刚开机前10分钟是正常的!屏哪坏了? 3# 汤某

网友:
先谢谢4位帮助,请看贴看清楚点。
回2#,显卡肯定是正常的。
回3#,屏估计是没事的,出现故障的时候,关机再开,开机画面是正常的。
回4#,你说得应该是对的,
回5#,出现故障的时候,关机(关显示器)再开,开机画面是正常的。

网友:
没什么办法了,是屏最上面彩条相应位置的软排线接触不良引起的。没有设备是不可能弄起来的/.

网友:
热机正常多为电容失效,但冷机才正常,奇怪啦。
直接换掉驱动板看是否驱动板问题,排除其它先。

网友:
先换个好的IC试下,不行的话测下板上供电,看看刚开机时的各路电压路出故障后的各路电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的软排线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 用通用板殿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考虑电源的问题没有呀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热机时是否电压够,要么就是屏挂了。。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回复。
10# 、14# 热机出现故障时测量各电压都正常,5v,12v都没掉压,驱动板上的 3.3v 2.5v都正常。

11# 在冷机情况下,加热软屏线,怎么都不出故障。出现故障时用手压软屏线,屏幕就有微微的变化,连按PCB屏幕都有所变化。现在只能等换了RTD2023 IC再看看情况咯。

12#不怎么看帖就回帖了。这机是驱动+屏一体式的。

网友:
看楼主说的情况,屏应该没问题,可能是驱动主芯片不良、或主芯片外围电路有不良元件,楼主应该再仔细查查祝你好运修复成功

网友:
是屏上的大芯片虚焊或热稳定性差或挂了

网友:
是屏上面的转送带出故障了.这个好像是得用专用的设备加焊的.

网友:
MCU和程序楼主有没有考虑过?这种还真的不好弄!

网友:
根据描述,肯定不是虚旱,是芯片热故障,MCU代换试试。

网友:
告诉你哪里坏了怎么修。
你的屏的TAB坏了,修理的方法是:扔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啥是TAB啊,不太明白,望给小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代换一下驱动板试试。

网友:
呵呵...楼主口气也太大!什么没有几个人见过?告诉你故障的原理吧!开机灯管发热,直接作用屏软排线(最接近灯管)...排线因为受热膨胀产生接触不良导致故障出现!!如果接触不良的不是跟玻璃连接的一端还有救的!否则就直接报废........最后说一句!这个故障搞液晶维修的都见过!!!

网友:
你如果还怀疑我说的话...等故障出现的时候直接用力按花条对应的排线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考虑一下楼上说的方法吧

网友:
是屏排线问题 接触好了就亮全了不好就出道道了 要有压屏机来压屏线的

网友:
呵呵....第一次被加分!基地万岁!!!我说过了:不是跟玻璃连接的一端还有救的,也不需要压屏机器(有,当然是好)这种软排线是耐高温的...可以直接用烙铁烫的,不过效果就要看经验了.....可以发过来给我整100元:QQ413730186

网友:
应该是ITO坏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通用版  加载屏驱动看有这样的现象吗    这个故障好像是屏电路的问题  或 屏线的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看来故障的确是屏线的问题了。说话口气大点才能吸引大虾进来看帖嘛。特感谢 四会奇翔 !
显示器换给客户不修了。看客户要修的话,我会联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奇怪的是,出现故障的时候,关掉显示器再开,开机画面却正常咯。

网友:
谢谢四会奇翔 的经验,好多看帖子都不看完就回帖了哦

网友:
这个我遇到好几台了
肯定是屏的软排线接电路板的那地方接触不良造成的
用烙铁重焊就会好了
不过这要比较好的焊接技术才能成功

网友:
不是驱动板的主芯片就是  屏板坏了

网友:
LZ 是排线倒玻璃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15组装的,三星屏,开机几秒后亮带在最左边,会闪动,按到玻璃排线也没用,每次开机好几秒。准备把驱动板的主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2010-04-18):
一般刚开机的时候很正常,过几秒就花,并且越来越花,重新开机就正常,然后重复这个过程都可以判断是屏排线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海尔与你的故障差不多,后来是换的驱动板解决的。

网友:
屏线部份的问题....灯管发热导至这问题出现的

网友:
看看屏线接触

网友:
屏肯定没事,应该是驱动芯片或周围电路的 事

网友:
我同意这个说法,这才是原因所在。其他就别再这里糊弄人了!

网友:
你可以考虑换下电源板试试,因为电源板我遇到过很怪的现象,换了不行,那就换驱动板上的IC,楼主也应该考虑下屏的问题,至于屏线感觉冷机和热机应该不会有影响吧,要是屏线接触不好,冷开机也会出现这故障吧

网友:
都是屏的问题。。。大惊小怪

网友:
对,个人感觉楼主也应该先换掉屏上发烫的IC,如果还这样,查IC外围,这种故障应该在屏电路这块

网友:
从故障照片看,是屏上对应位置软线FPC或FPC上芯片(COF)接触问题。需要热压焊接。自己的土炮有时也能解决。试一下T型热压头烙铁。

网友:
是这种东西坏了:屏上的TAPE

网友:
估计不行了啊  应该是屏那一列的驱动IC或软排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