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无法开机

楼主(2010-03-18):
如题,X05安装360时死机,最后只能拔电源。但是重启就没任何反应,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但按开机键后,硬盘灯只是闪了一下就灭了,显示屏、硬盘等零部件没反应。急需高手指点,谢谢!

板上没有5V和3.3V的电压,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放个电看看

网友:
如何放电? 2# MAX豺哥

网友:
上可调电源看下电流,跑下码,应该是太热了,X05风扇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看下跑什么代码,我遇到两次都是那个大的IO芯片有问题,一次换的,一次加焊就好了,之前还走了弯路做北桥南桥

网友:
先差一下风扇吧,三星这款机器坏的多

网友:
拿掉电池,上可调电源看电流

网友:
看了电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