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判断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好坏???

楼主(2010-03-18):
请问一下高手,如何判断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好坏???
路由器

网友:
简单问题,多想哈豆通

网友:
很简单,如上不了网或网络受限,经常断网。找个新的交换机或路由换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能上网,网速变慢,断线,问题发生在路由器和交换机上的就是坏。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一个线试试。每接两个口会用相应的灯亮。不亮的说明问题了

网友:
我都是用替换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