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帮忙看看这个内存是哪几个颗粒问题

楼主(2010-03-18):
这条内存可以亮机子,但进不了XP系统 兰屏 我是在一条512好的内存 再加这个内存的情况下在DOS下进行测试的。DDR的内存 应该是1G
请看附图 帮忙指点 。 我要如何修好这条内存
问题

网友:
SPD面对自已 左边起为12345678 你这块是1 和 8片坏还有1和8片相对应的背面块也坏 坏了4片

网友:
个你好 请问"包整烂学修" 是我张图这样吗 请看附图 是图中的1和8以及期背面对应的 坏了吗 ,在换这四个芯片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
笔记本的啊?
我上边回复和是DDR台机双面的。
这种的也不是太清,你发贴时要详细些,

网友:
如果有能做BGA,就按那个坏位左右替换测验看一看,难得在这等,只要焊工技术过关,是不会搞坏的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感谢你们了

网友:
刷一下SPD吧,在加加焊。

网友:
我都看不懂哩。楼主能传个软件给我吗,谢谢。

网友:
依据RST的原理:可以确定是第1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