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颜色淡

楼主(2010-03-18):
显示器显示出来的画面颜色淡 但是菜但不淡, 出现文本 网络 多媒体 这三个怎么设  画面都没有变化。
调高压包也没什么用 看来不是亮度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可以考虑重写一个数据试试。

网友:
你这说的不清楚,怎么回答,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淡,你看看对比度调节有反应没有

网友:
调对比度画面没有变化

网友:
这怎么会是数据的事呢? lm2469 视放   显示器是785md

网友:
你这说的不清楚,怎么回答,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淡,你看看对比度调节有反应没有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知道那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
这怎么会是数据的事呢? lm2469 视放   显示器是785md
引用 网友B:

你写了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
菜单里R G B GAIN调节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