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052复印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0-03-18):
纸停在定影部分前,部分压在定影下.机器出现代码c0f30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厂家维修站谈★美能达1054(2030、1050、1080、1052、1080、1085、2010) (转载)

          美能达1054(2030、1050、1080、1052、1080、1085、2010)
      现象: C0F30
      原因: ATDC感应器损坏 .
      解决方案: 出现C0F30代码,如开关前门不能消除,应在开机状态下检查ATDC传感器对PWB-A
      是否有信号输出(主板上PJ10A-3与GND之间)。如无输出,检查ATDC传感器和主板间的线束连
      接。如有信号输出(PJ10A-3与GND之间的电压处于DC0.5V和DC4.5V之间),可以判定PWB-A损坏
      。经维修员检查,ATDC传感器对主板PWB-A无输出,线束连接正常,判断ATDC传感器损坏。更
      换ATDC传感器。
      现象: 操作面板不显示,加粉功能失效
      原因: 与主板连接的IC2A(1176-6601-02)失效
      解决方案: 出现该故障时,应先对机器进行“记忆清除”(短路)操作。如不能排除,再检
      查面板与电源板、主板的线束连接及ROM板(PWB-Y)与主板连接是否可靠。在上述情况正常的
      情况下,检查(更换)IC2A芯片,更换IC2A后故障排除。
      现象: 出故障代码C0000
      原因: 显影器及感光鼓驱动电机M2损坏。
      解决方案: C0000代码表示主马达M2转动故障。应查看按下复印键时,M2是否转动。如转动,
      检查与M2马达相关传动部分是否存在过载情况。如上述情况正常,通过按下复印键检查PWB-A
      上的PJ11A-14A与GND间的电压是否从DC5V变至DC0V。如否应检查PWB-A。通过按下复印键检查
      PWB-A上的PJ11A-13A和GND间的电压是否保持DC5V。如是应检查主电机M2。经检查发现驱动电
      极M2损坏,更换该马达后故障排除。
      现象: 出故障代码C0010
      原因: 显影器内磁辊端部轴套及轴承损坏,造成感光鼓及显影器传动驱动马达M1阻尼增大,
      从而出故障代码C0010。
      解决方案: 开关前门消除代码,按下复印键查看驱动马达M1是否转动。如转动,应检查相关
      传动齿轮、轴承及轴套。经查磁辊端部轴套及轴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现象: 出故障代码C0400
      原因: 灯控板PU1损坏。
      解决方案: 可以通过按下复印键查看曝光灯LA1是否亮。如LA1亮,应检查PWB-H(AE控制板)或
      PWB-A。可以查看AE感应器的光接受器是否污染及PWB-A上的PJ14A-3和GND间电压是否变成DC4
      .3V或低于该值。如LA1不亮,可以断开LA1插头,检查LA1是否导通及PU1上的PJ2-1和2间的电
      压情况。经查PU1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现象: 出故障代码C0410
      原因: 主板PWB-A损坏。
      解决方案: 当主开关接通及预热状态时,查看曝光灯是否接通。如没有导通,应检查AE传感
      器是否接受外来杂光及PWB-H是否正常。如处于正常状态,在机器开机状态下,测试主板PWB-
      A上的PJ14A-3和GND之间的电压值是否保持为DC4.1V。如是,检查PWB-A主板,如否,检查PU1
      。经检查发现主板PWB-A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现象: 出故障代码C0F30
      原因: ATDC传感器失效。
      解决方案: 当出现代码C0F30且通过复位按钮及开/关前门不能消除时,应检查安装在显影器
      后部插头与主机插座的连接是否可靠。主板PWB-A与ATDC传感器连接的PJ1A-3在开机状态下,
      是否有信号输出。如无输出信号,应检查ATDC传感器。如有信号输出,应检查主板PWB-A。
      现象: 代码“C0F10”出现在复印机操作面板的显示屏上
      原因: PWB-H(AE感应器板)失效
      解决方案: 1. 打开电源开关时,运行F3同时检查PWB-A上的PJ9A-3的电压是否为DC2V和DC4V
      之间? 2. 若是,则更换PWB-A。 3. 如否,则清洁AE感应器后再测试。如无变化,则更换PWB
      -H。
      现象: 复印时,首张纸从纸盒搓出到达出纸口传感器时显示卡纸。
      原因: 电源电压的波动造成主板等控制线路板的控制失效。
      解决方案: 先检查传感器线束的连接是否可靠,传感器挡杆及挡杆弹簧是否处于正确位置。
      如情况正常,可以按主板上的复位键S1,检查故障是否可以排除。使用S1键复位后,故障得到
      排除。
      现象: 副本白板
      原因: 高压板(PWB-HV)损坏
      解决方案: 如复印时出白板,应检查主充电组件及高压输出是否正常。显影器组件传动零件
      是否损坏,转/分组件是否正常及导纸板与机架是否短路。经维修人员检查发现高压板PWB-HV
      损坏。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状态。
      现象: 副本影像浓度高
      原因: 高压板HV1损坏
      解决方案: 影像浓度高时,应检查F8数值是否与前门记录的数值一致。如不一致,将其改为
      前门数值。如显影器内碳粉过多,应适当印几张黑板。如F8数值正常及显影器内碳粉比例也正
      常,再检查栅压及偏压数值是否正常。检查发现高压板HV1输出不稳定。更换高压板HV1
      现象: 故障代码C0070
      原因: 碳粉瓶原位检测传感器PC112失效。
      解决方案: 发生加粉故障,维修人员及用户不能用力转动粉瓶。如用力转动会造成传动机构
      损坏。先复印2~3张全黑副本,查看其是否转动。如粉瓶转动,检查PC112原位传感器与主板
      的连接及信号传递是否可靠。开始转动时,PWB-A上的PJ22A-10的电位是否由0v变到5v。如果
      正常,检查主板,再检查传感器PC112。如果粉瓶不转动,应检查传动机构。更换检测传感器
      PC112.
      现象: 加粉马达M8一直转动。
      原因: 主板PWB-A损坏。
      解决方案: 主板PWB-A根据ATDC传感器T/C比值测定值来控制加粉马达M8的转动情况,同时主
      板PWB-A通过粉瓶原位传感器PC112来控制粉瓶的停止位置。加粉马达一直转动,说明控制失效
      。经查PWB-A主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现象: 开机操作面板无显示
      原因: 与主板连接的RAM PACK损坏
      解决方案: 对于面板无显示,可能引起故障的部品包括电源(PU2)、主板的IC和RAM PACK。
      先对机器进行记忆清除;如果不能排除故障,再检查电源PU2对面板是否有5v输出、IC与主板
      的连接以及RAM PACK与主板的连接。经维修员检查由于RAM PACK损坏造成面板无显示。更换新
      RAM PACK,将前门数据输入后,机器恢复正常。
      现象: 开机后,出现代码C0410
      原因: 电源板PWB-C损坏。
      解决方案: 由于开机后,扫描架及镜头均不进行原位检测且定影灯不亮,检查机器是否放置
      于光线较强的地方,使AE传感器接受到外来杂光。如机器放置位置良好,检查AE传感器控制板
      与主板间的连接是否可靠,及电源组件PU1灯控板、PWB-C是否正常。检查发现PWB-C损坏,更
      换PWB-C板
      现象: 开机或多张复印时,扫描架不能在正确位置停止,与上机架内侧相撞
      原因: 主板PWB-A损坏。
      解决方案: 如发生扫描架与上机架相撞故障,应检查扫描架原位传感器是否失灵及连接线束
      是否可靠。再检查全速及半速扫描架相对位置是否正确。如上述情况正常,应检查相关部品扫
      描电机控制板PWB-E及主板PWB-A。经查PWB-A主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现象: 开机时操作面板显示不正常。
      原因: 主板上的IC2A集成块损坏。
      解决方案: 出现面板显示故障时,应先对机器进行“记忆清除”(短路)方面的操作。如不能
      恢复正常状态,检查PWB-A及PU2与面板的连接,及主板上的IC2A集成块、RAM板与主板PWB-A的
      连接是否可靠。经查IC2A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现象: 白版
      原因: 转分电极座漏电
      解决方案: 副本白版问题涉及到的部品有:充电架、转分电极组件及高压HV1。维修时,先拆
      下充电架、转分电极组件,查看是否受潮。如充电架或转分电极座受潮,就会导致副本白版现
      象。现场检查发现由于转分电极座漏电造成白版故障。更换转分电极座。
      现象: 底灰
      原因: 高压板损坏
      解决方案: 发生底灰时,先对机器做清洁保养工作。检查高压板是否有偏压输出,F8数值是
      否被更改过。如F8值更改过,应恢复至原来值。感光鼓接地是否正常,鼓表面是否受潮。检测
      发现高压板损坏,更换高压板。

网友:
现象: 复印品底灰
      原因: 高压板受潮
      解决方案: 如副本有底灰应先对机器进行清洁保养工作。检查高压板是否有偏压输出,F8数
      值是否被更改过(与前门上记录的数值比较)。如F8数值被更改过,应将其改回到原数值。感
      光鼓接地是否正常,其鼓表面是否受潮。如鼓表面受潮,应对其进行清洁。经检查,是高压板
      损坏。更换后复印品底灰消除。
      现象: 复印品全白
      原因: 转印电极丝断
      解决方案: 检查充电组件、转分组件,发现电极丝断,更换新电极丝。
      现象: 副本白板
      原因: 转/分电极座漏电
      解决方案: 副本白板问题涉及的部品有:充电架、转/分电极座组件及高压器HV1等。维修人
      员在现场应先拆下充电架、转/分电极座组件,查看是否受潮。如充电座或转/分电极座受潮,
      就会导致副本白板现象。经维修人员在现场检查发现是由于转/分电极座漏电造成副本白板故
      障。更换转/分电极座后机器恢复正常状态。
      现象: 副本白板
      原因: 机器后部与充电架接触的充电端子组件松动,造成充电架与其接触不良,影响充电效
      果,使副本出白板。
      解决方案: 副本白板时,可以检查栅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应检查相关充电端子,充电丝
      接触是否可靠。经查发现机器后部充电端子组件松动,紧固该组件后故障排除。
      现象: 副本白板且有卡纸现象
      原因: 分离电极丝断,导致与转印电极短接。造成转印功能失效。进而副本出现白板且有卡
      纸现象
      解决方案: 副本出白板时,应查看感光鼓上是否有影像。如鼓上有影像,再检查转/分电极组
      件是否存在漏电情况及电极丝连接是否正常。经查分离电极丝断,更换该电极丝后故障排除
      现象: 副本部分发虚
      原因: 间隙轮磨损
      解决方案: 对于复印品质量,一般先检查感光鼓上的影象是否正常。如鼓上影像正常,应考
      虑纸张是否受潮、转分是否漏电、转分电极丝是否脏。复印量较大时,检查间隙轮是否磨损。
      如发现间隙轮磨损,更换磁辊两端的间隙轮,故障解决。
      现象: 副本部分黑板
      原因: 第三反光镜移位
      解决方案: 放大复印观察黑板位置有无变化;如有变化,则打开光学部件检查是否异常。发
      现第三反光镜固定位置已变。重新固定此反光镜后复印副本正常。
      现象: 副本出白板,且机内有噪音。
      原因: 磁辊端部齿轮损坏,造成不能正常显影且机内出现机械传动噪音。
      解决方案: 如副本质量出现问题且伴随有机械传动噪音,应检查显影器后部齿轮传动是否正
      常,及相关轴承是否磨损。经查磁辊端部齿轮损坏,更换后机械恢复正常状态。
      现象: 副本出现白条(与送纸方向平行)
      原因: 在磁辊与限制磁穗高度的挡板中间有纸屑,造成副本沿送纸方向出现白条。
      解决方案: 对同步轴导纸板与显影器间及显影器DB间隙间定期检查、清洁。
      现象: 副本出现白条(与送纸方向平行)
      原因: 在磁辊与限制磁穗高度的挡板中间有纸屑,造成副本沿送纸方向出现白条。
      解决方案: 对同步轴导纸板与显影器间及显影器DB间隙间定期检查、清洁。
      现象: 副本底灰
      原因: 高压板无显影偏压(Vb)输出
      解决方案: 副本底灰时,先对光学部位相关部品进行清洁。如底灰仍然存在,用万用表检查
      磁辊显影偏压(Vb)是否正常。如磁辊显影偏压值不正常,检查线束连接及高压板。经查高压
      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现象: 副本底灰。
      原因: 高压板偏压输出失效。使磁辊显影偏压不能处于正常值。进而使副本出现底灰。
      解决方案: 出现副本质量故障时,应先对机器光学部及定影、显影、纸路部位进行清洁保养
      。如环境湿度大,应操作感光鼓防潮键。再用万用表检查显影偏压数值,经查高压板偏压输出
      失效,更换高压板后故障排除。
      现象: 副本底灰大
      原因: 曝光灯老化,造成鼓表面曝光效果不良,因此副本出现底灰
      解决方案: 先对光学部位进行清洁,如副本仍有底灰,应测量显影偏压值是否正常,如正常
      ,在复印量较大时,查看曝光灯是否老化。更换曝光灯后故障排除
      现象: 副本黑板。
      原因: 显影偏压接触不良
      解决方案: 如出现副本黑板,应检查光学腔反光镜位置是否正确。再检查显影偏压输出及各
      接触部位是否正常。经检查发现铜片接触点氧化。清洁相关铜片接触点后故障排除。
      现象: 副本黑条
      原因: 在显影盖板薄膜片上有杂质,导致新机安装时感光鼓损伤。
      解决方案: 因国内运输的因素,在新机安装前维修员在开机前应先将显影组件取出,检查是
      否有杂质落在显影组件上及螺钉是否松动。
      现象: 副本黑条
      原因: 在显影盖板薄膜片上有杂质,导致新机安装时感光鼓损伤。
      解决方案: 因国内运输环境的因素,在新机安装前,维修人员在开机前应将显影组件取出。
      查看是否有任何杂质落在显影组件上及有关螺丝是否松动。
      现象: 副本局部黑板
      原因: 第三反光镜偏离正确位置。
      解决方案: 如副本局部影像黑板,应先检查光路。特别是在清洁过光学腔后,如副本出现这
      类问题,要查看反光镜是否偏离原位。经查,第三反光镜偏离正确位置,重新安装该反光镜后
      ,副本恢复正常。
      现象: 副本影像歪斜.
      原因: 同步轴表面脏。
      解决方案: 出现副本影像故障时,应在复印中途停机查看发生纸张歪斜的部位。再对该部位
      进行检查。因纸张在同步轴处歪斜,经对同步轴表面进行清洁后机器恢复正常状态。
      现象: C0071
      原因: 加粉马达控制时序错误。
      解决方案: 与C0071有关的部品包括粉瓶原位感应器、加粉马达及PWB-A板。首先检查线束连
      接情况,及PWB-A与马达连接及感应器连接的PJ6A、PJ22A插头上的输出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检
      查发现PWB-A没有信号输出。更换PWB-A后正常。
      现象: C0610
      原因: 马达驱动板PWB-E损坏
      解决方案: 先开关前门检查代码是否消除,重新开机查看镜头马达是否动作。如动作要检查
      镜头原位感应器及钢丝绳张力是否正常。如开机后镜头马达不动作,应检查PWB-A对PWB-E是否
      有控制信号输出。如无输出可判定PWB-A损坏。有输出,应检查马达驱动板PWB-E对镜头马达M
      6是否有24V输出,如无输出,检查24V线路情况,如有24V输出,可判定PWB-E或M6损坏。
      现象: 面板无显示
      原因: 低压电源损坏
      解决方案: PWB-A上的IC2A与PWB-A接触不好,或IC2A烧坏及低压电源对面板无输出时,都会
      造成面板无显示。更换低压电源(PU2),机器正常。现象: 复印量为2千多张时,早晨开机底
      灰严重。以后使用中,副本有时有底灰,有时出现不规则的黑带。
      原因: 灯控板(PU1)损坏。
      解决方案: 副本有底灰时,先清洁光学部位。检查F8值与前门上的值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应
      将F8值恢复前门上的值。F8值平时不可以改变。还应检查偏压及栅亚是否正常,对栅网进行清
      理,检查曝光灯在扫描过程中有无不稳定现象。在现场检查分析发现,曝光灯在扫描过程中有
      不稳情况,更换灯控板后解决。
      现象: 副本部分发虚
      原因: 间隙轮磨损
      解决方案: 对于复印品质量,一般先检查感光鼓上的影象是否正常。如鼓上影像正常,应考
      虑纸张是否受潮、转分是否漏电、转分电极丝是否脏。复印量较大时,检查间隙轮是否磨损。
      如发现间隙轮磨损,更换磁辊两端的间隙轮,故障解决。
      现象: C0071
      原因: 加粉马达控制时序错误。
      解决方案: 与C0071有关的部品包括粉瓶原位感应器、加粉马达及PWB-A板。首先检查线束连
      接情况,及PWB-A与马达连接及感应器连接的PJ6A、PJ22A插头上的输出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检
      查发现PWB-A没有信号输出。更换PWB-A后正常。
      现象: 副本上有一道横向模糊带。
      原因: 显影器磁辊轴承及间隙轮磨损。
      解决方案: 考虑检查扫描灯架移动是否正常,灯架导轨表面粘有杂质。显影器、磁辊两端轴
      承是否磨损,间隙轮是否磨损。检查发现由于磁辊轴承及间隙轮磨损引起副本质量问题,更换
      轴承、间隙轮。
      现象: 开机操作面板无显示
      原因: 与主板连接的RAM PACK损坏
      解决方案: 对于面板无显示,可能引起故障的部品包括电源(PU2)、主板的IC和RAM PACK。
      先对机器进行记忆清除;如果不能排除故障,再检查电源PU2对面板是否有5v输出、IC与主板
      的连接以及RAM PACK与主板的连接。经维修员检查由于RAM PACK损坏造成面板无显示。更换新
      RAM PACK,将前门数据输入后,机器恢复正常。
      现象: 故障代码C0070
      原因: 碳粉瓶原位检测传感器PC112失效。
      解决方案: 发生加粉故障,维修人员及用户不能用力转动粉瓶。如用力转动会造成传动机构
      损坏。先复印2~3张全黑副本,查看其是否转动。如粉瓶转动,检查PC112原位传感器与主板
      的连接及信号传递是否可靠。开始转动时,PWB-A上的PJ22A-10的电位是否由0v变到5v。如果
      正常,检查主板,再检查传感器PC112。如果粉瓶不转动,应检查传动机构。更换检测传感器
      PC112.
      现象: 故障代码C0010
      原因: 显影器磁辊端部轴承损坏
      解决方案: 代码C0010表示主马达M1运转失效。主马达M1用于驱动感光鼓及显影组件。如从主
      马达到显影器的传动局部齿轮或轴承损坏,会造成传动阻力增加使M1过载,重新故障代码C00
      10。检查发现磁辊端部轴承损坏,更换该齿轮
      现象: 复印时有异常声响
      原因: 显影器驱动齿轮损坏
      解决方案: 辨别声响发出的部位,抽出显影器并观察驱动齿轮及其轴承的情况。结果发现驱
      动齿轮断裂。更换后复印异常声响消失,机器工作正常。
      现象: 副本部分黑板
      原因: 第三反光镜移位
      解决方案: 放大复印观察黑板位置有无变化;如有变化,则打开光学部件检查是否异常。发
      现第三反光镜固定位置已变。重新固定此反光镜后复印副本正常。
      现象: 复印品皱褶/卡纸
      原因: 对位离合器损坏
      解决方案: 复印中间关机,观察复印品皱褶产生的位置和卡纸的位置。结果多在对位辊处,
      则更换对位离合器。复印品质量正常。
      现象: 定影处卡纸
      原因: 出纸传感器损坏
      解决方案: 观察卡纸的位置,如在出纸口出则检查出纸传感器。发现传感臂断裂。更换后正
      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