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自己的名字做进系统盘里!~

楼主(2010-03-18):
前几天看到一个电脑维修店里    自己把系统做进U盘里如何里!~   唯一不解的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做进那个系统里了!~  那个高手能给指点一下怎么做的!~跪求!~~

网友:
说清楚点呀。是把名字放到系统那里了。是系统属性里面吗?还是桌面上?还是开始菜单里?

网友:
2# zccrjj 可以属性开始菜单桌面都放进去吗?

网友:
那是要用一个制作系统盘软件。编辑成的

网友:
5# 彭亮亮 什么软件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
搞过,,改一个文件就行了,,在我的电脑属性里的

网友:
放在桌面上你自巳可以做。

网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JMQ}41N[Z@2HRVREOE42Y[6.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JMQ}41N[Z@2HRVREOE42Y[6.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JMQ}41N[Z@2HRVREOE42Y[6.jpg

网友:
在我的电脑属性 高级里有个你看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OEM-diy V5.1 我用的这个 修改右键属性 制造商和技术支持商

网友(2010-06-23):
这个不是专业的人员是搞不 了的 ,你做好以后还要封装的

网友:
封装比较麻烦

网友(2012-03-29):
有做这方面的吗?

网友:
是不是该属性里面的那个啊?

网友:
很简单的`挖`!一半自己用不到的`!

网友:
这个不复杂。
如果是放到桌面上,只要做一张含自己名字的壁纸就行了。或者用一些可以在桌面上加字或图的小软件。
如果是放系统属性里,封装软件里有一步就是设置这个的,我一般用ES3.
开始菜单里我倒是没试过,不过好像在封装软件里可以设置你做的GHOST XP安装好以后默认的默户名。

网友:
自己封装一个系统憋

网友:
修改个oem。ini 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