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的系统如何做!~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8):
网吧系统如何自动更新游戏软件 !~~~ 还有就是不用还原卡 可以每次启动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网吧系统具体怎么做!~ 跪求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自动更新

网友:
用无盘吧~要一台好的服务器,造价高点

网友:
呢可以登陆网吧网站看看,跟平常做系统没有什么差距,就是做完以后,将没有用的东西屏蔽下,先备份一下,然后装网维大师,来更新游戏其他的,然后装管理软件就行了,然偶就是网客。

网友:
zccrjj
不用无盘 怎么做

网友:
用网维大师,

网友:
网吧的游戏更新一般都有游戏服务器.要么就是无盘的系统,用迅闪或者网维大师.至于还原嘛 有冰点还原跟易速,都还可以,不过也会有渗透,建议楼主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还是到专业的论坛去找找.

网友:
用网络克隆,传送

网友:
现在用的都是网维大师,游戏更新十分方便,而且还带保护,游戏默认穿透保护。

网友:
装这些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