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零件更换问题

楼主(2010-03-18):
1.电子零件更换遵循什么原则(主板上的三极管,电感,电阻等)
2.没有同等容量同等型号的怎么更换(三极管5302能用什么替代,显卡上的芯片更换遵循什么原则?)
3.能否省出一步流程,也就是坏了那块可以从其他路段嫁接过去

网友:
这个问题,就算高手能难回答你了。问题够丢钻的啦。

先这样说说吧,根据故障,分析故障所在电路,检查故障电路相关零件,坏的更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