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48.L96001 A00驱动板更换电源一体板

楼主(2010-03-18):
BENQ 48.L96002 A00电源一体板更换成715L1103-D电源一体板,原驱动动板为BENQ 48.L96001 A00,已知715L1103-D的引脚定义(接线定义:1脚:ADJ
2脚:ON/OFF
3、4脚:5V
5、6脚:GND
7、8、9、10脚:空
11脚:GND
12脚:12 V)。原BENQ电源一体板已不能通电(严重烧焦),不知道驱动板的引定义。本人初修液晶对此不是那么熟悉,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在新电源板上把电、地、电灯信号找到,正确的接到驱动板上就OK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驱动板上相对应的脚那些脚啊

网友:
跑下线路大概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