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座子的方法

楼主(2010-03-18):
本人从2007年到现在更换775座子的经验 成功率在百份之98  拿给大家分享哈
    不管是无铅还是有铅 座子取下之后焊盘上有很多地方要重新上锡 再托平   CPU座子上有很多地方要比锡球高 要全部削平 尤其是775的要全部搞平 中间的也要 不要担心做的时候由于775的很重会搞短  那是不会的 锡球有一定的张力 。     焊盘上要多上点焊膏,但是一定要均匀  有铅座子上就不要上膏了 无铅座子的要上焊膏  对位的时候对好一点 BGA的温度就没有必要去改了 跟换桥一样就可以   做无铅的时候主板上离CPU座太近的电容最好要全部去掉 不然有可能会爆
像这样做不管什么座子都好搞

网友:
这个貌似许多人都知道吧?我做学徒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都是用下加热,达到一定温度时,上面用850的风枪使劲吹,不用害怕座子会坏,变形,成功率100%

网友:
我都是用发热砖搞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我就是在板的方面加热。和正面加热 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