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黑色图片,显示器就闪

楼主(2010-03-18):
显示黑色图片,显示器就闪

长城的,办是黑色多一点的图,显示器就开始黑屏一下,亮一下,一直在闪,指示灯也是一关,一亮的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首先 用万能驱动板接上去看看,如果故障依旧,再观察电源部分。看看电容有没鼓起来,测量工作时的电压是否稳定。最后就是屏那部分的故障了。多数是屏IC(液晶A/D转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