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故障

楼主(2010-03-18):
有一块显卡别的问题都没有就是每次看电影或电视剧时就像隔了一层帘子似的,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解决这个故障呢?

网友:
更新一下驱动或换旧版驱动,新版驱动装旧卡有可能出问题的,如果是A卡的话,有可能核心坏,这种情况我见过了,换核心才解决

网友:
哦,请问坏核心的话大概要多少钱?维修起来麻烦吗?

网友:
核心 100%  损坏的  ati的  什么 显卡  ?
呵呵 40-60的样子

网友:
涨经验啦~,又学到了点点知识,越积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