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HD不通电维修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3-18):
一台明基G900HD 17寸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打开目测发现电源控制芯片第八角有明显烧伤痕迹。

此芯片型号是TEA1530AP,第八角是450V大滤波电容正极经过10K欧姆电阻连接的,第7角为空角,第6角是经电阻连接到开关管G极,第五角是经过二个电阻接到开关管S极,S极是连接450V大滤波电容负极。第二角接地。手头找不到此原型号更换,倒有个TEA1507P的。

在网上查了1507P电路图对照1503AP实物图电路貌似相同,于是把1507AP装上试试,装上通电测量电压,有电压输出了,有三组电压分别为5V 3.3V 12V,惊喜!! 于是连忙把驱动板全部装上,按开关键开机无任反应!

傻了,难道驱动板还存在有问题,还是1530AP不能用1507P代换?

             望高手解答!!!

                              此板已修复!1530AP不能直接用1507P代换的,需要把1507P 3 4角电路调换下才可使用!!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没反应,5V电压正常么?

网友:
既然电源板有三组电压了。开关电源已经正常了。IC可以互换了。接了负载(驱动板和高压板)后再观察三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 驱动板和高压板有没故障。

网友:
5V电压有了,5V跟3.3V接到驱动板上去了,12V接到灯管电路上去了,开关键上有2.2v电压。

网友:
按键可能有漏电了.一般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插上负载时,12V电压升到15V而且电压很不稳定,老是在11V-15之间跳动,光测电源板时,12V也很不稳定,也是在10V-12V之间跳动!!这种现像是正常的吗?

网友:
终于找到了TEA1503AP的PDF发上来对比下,看下能代换吗?

                                                                      问题会不会出在3 4角?

网友:
3,4脚不一样啊!应该不能直接代换吧!

网友:
CTRL就是电压调整输入脚接光耦的,等于是反馈输入,看来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调换的,是把3\4脚撬起和线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