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换屏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HP TX1000是带有触摸功能的,,,屏坏了,是买个屏还是买带触摸的屏,如果只买屏那触摸板能拆下吗?我看了下装得很紧,怎么拆!!!

网友:
可以拆的啊,那触摸的那玩意没贴在屏上的,在B壳上的

网友:
是贴在屏上的大哥,搞过没有TX1000的

网友:
拆过,局难拆

屏幕还360度旋转,里面有滚珠轴承。

装还得触摸板系统

网友:
不好拆开  换过一个 ,把原屏从屏框里抠出来,新屏也把框去掉,装进去。也有整个上半身卖的

网友:
我看深圳卖TX1000的屏都带有AB壳的,,,

网友:
可以拆的   比较难些   不过触摸屏上的连接线很容易断的 一定要注意了   希望你会成功的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块要换玻璃板的。。。 听说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