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0-03-18):
求各位帮我解答一下,怎样用数字万用表测USB电压和对地阻值呢?谢谢各位

网友:
红表笔接测试点,黑表笔接地

网友:
看看万用表的使用地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3842.html?fr=qrl3
USB  红 白 绿 黑   红是5V   白绿 是数据线 阻值600左右  黑的接地

这是基地的资料你看看把 没事多潜水 多看帖子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