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3-18):
请问80N02能代换70L02H吗,谢谢。

网友:
80N02 N沟道增强型 VDS增强型=24V   Rds=5.0m欧  Idmiax=80A
70L02H  N沟道增强型 VDS增强型=25V   Rds=9.0m欧  Idmiax=66A
可以代换!

网友:
多谢4楼的表格,可是里面没有70L02H,70N03和它参数一样吗

网友:
另外拆焊这些CMOS管对于电烙铁(屏蔽问题)有没有要求呀

网友:
4楼已经给出了部分CMOS管的参数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上CMOS管就好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