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错误

楼主(2010-03-18):
症状:台式机,通电过BIOS的LOGO画面后自动复位重启.拔掉SATA硬盘数据线后问题消除.
进入光盘PE后双击打开C盘提示"C盘错误"  不能打开. 别的分区正常,试着修复MBR 无效.还是不行.以前的解决办法都是删除掉C盘.或者格式化C盘就可以了.
请问在不删除C盘 或者动C盘数据的情况下如何解决>? 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 静电吗?  谢谢各位.

网友:
2# weipibingweixiu   试了. 除了删掉C盘,或者格掉C盘 还能怎么搞,这么搞岂不是资料都丢了.

网友:
先备份资料啊

网友:
C盘都打不开了 怎么备份?是用GHOST 还是数据恢复?? 3# 梁衍林

网友:
多找点修复软件一个一个试试啊!

网友:
用winhex重别的硬盘上复制个系统引导上去,应该可以解决,还不行就手工恢复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