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故障

楼主(2010-03-18):
请问各位高手,我有一个硬盘插上电脑没反应了,电脑检测不到硬盘的信息。请问要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也能用PC3000解决这个问题吗?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觉得先排除板没问题吧

网友:
线缆 线路板没问题的话 一般是固件信息破坏或者丢失,需要用专业工具比如 PC3000或者效率源 进行固件修复或者自校准。

网友:
电路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啊,确定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本来还在用的一个硬盘,不知为什么取下来之后就不能用了,我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了也不能找到硬盘。是不是电路板烧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