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ompaq 6515B不开机或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18):
手上一台HP compaq 6515B不开机或开机掉电, 不开机时是因为DC头的19V电压没有送到公共点,隔离电路中的P沟道MOS管的控制电压有19V(MOS的S极经过一电阻、电容并联到后供给G极,G极连接到一个三极管的C极,该三极管的B极也是由隔离电路中的MOS的S极经过一电阻提供,三极管的E极经过一保险电阻在经过一二极管连接到AS393M-E1 747R99(8脚IC)并同时接到一个二极管的负极)注用镊子轻接着三级管的C极的话,DC19V就可以送到公供点:

  这样能开机后 就能正常启动,但是很慢要等10秒钟左右才能看到HP的LOG 因为客户硬盘不在  用自己的硬盘装系统尝试,大根5分钟左右就掉电了,掉电后在开机也能开机,就是不断的5分钟左右就掉电了
  请问下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呀    或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呀。

网友:
几天没有上网了    这台机器最后还是修好了, 首先把隔离保护电路中的P沟道MOS管的G极经过三极管接地,供电就正常了,但无法正常开机   后来测试发现IO有短路  更换SMSC KBC1070-NU后触发正常,测工作条件一切正常,上CPU、内存、后正常显示,但是使用5分钟左右就掉电了   会不会是温度引起,检查了发现不是,觉得有可能是有电容漏电引起的   换了CPU座旁边的两个大贴片电容,故障依旧,在拆下主板后发现在CPU座后面还有两个电容,把后面的一起更换后  测试OK   也不掉电了   就是开机时间出下HP的哪个LOG时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