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22CH 白屏-帮忙看下这个8脚IC代换?

楼主(2010-03-18):
SONY VGN-C22CH  原来白屏故障,带有少量彩色竖条。有时却能正常显示/ 打过屏线都通,非屏线问题。
现故障扩至黑屏,屏无显示,查至屏线3.3V供电为0,IC V33 1脚GND 2.3.4脚3.3V 5脚3.4  8脚无电压输出。
看IC上是1471  G54882    找不到这个资料,不知可用什么东东代换呢?

网友:
我的网络问题上传不了图片,稍后补图。

网友:
看引脚,应该是P N复合管吧。是不是用在屏上的?应该是屏电源的上、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在屏上的,是在本本板上的
这块东西原来没坏彻底的时候是电压输出低,白屏,现在电压为0, 连灯管背光也不触发了。

网友:
是给屏供3.3电的 复合管!!

网友:
屏无供电,是不是屏短路了啊

网友:
去SONG板子上拆个就行了啊,

网友:
楼主描述的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不压显卡试试吗???

网友:
用飞线把3.3V直接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显卡可是要严重小心加注意的哦,楼主  方向错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不压显卡试试吗???
引用 网友B:

一直外接显示器都是有显示的,就是量8脚这个3.3V没有,IC却微热

网友:
从主板飞线吧

网友:
主意一下跳线,这个东东经常坏的

网友:
还是斑竹波波说的对,LZ的方向都错了!黑屏了!EN信号和屏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IC的5脚是它的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5脚有3.3是不会输出的,必须为0V  678脚才能输出3.3V的屏幕供电。
如同楼上的朋友所说,看一下背面的SW1开关是否正常,开关的1和4不接地,2和3接地。或者是跳线跳错。

网友:
这是一个显示电压LCDVCC的供电芯片,在网上看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2010-04-21):
今天修了,看一下背面的SW1开关是否正常,2和3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