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用台式机的高压板可不可以改!

楼主(2010-03-18):
本人有个
笔记本
屏幕想改一个显示器!有台式机高压板。因为没有改过!想问问各位师傅可不可以改?
笔记本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能把高压条装进去就行,呵呵

网友:
可以,看一下高压板的电压

网友:
一般地,普通高压条比较宽,改起来肯定有难度的。再者,笔记本的高压条的电压很少有12V的,除非你的高压条能支持宽电压才可行。大多数笔记三都用通电高压条改的。也不值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