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1A可以用什么代?

楼主(2010-03-18):
DELL本子上有个八脚

IR328H
7811A

哪位说下可以用什么代。
还有就是基地淘宝上有卖的?
或者哪位有货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给你图你看看 找个代替

网友:
看图纸,好像就一MOS管

网友:
还是N沟道的

网友:
本本常用的MOS管,从料板上拆个CPU供电的换上去即可。

网友:
已解决,在淘宝买的

网友:
很多NMOS都可以替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