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不开机

楼主(2010-03-18):
HP COMPAQ 6520S 不开机,待机电压都正常,开机键上有电压 3.3V 把COMS 电池把掉,接电源就自动开机,按开机键关不了。
也换过 I/O U21  南桥也丛植了,还是接电源就开机 按开机键开不了机,SMSC-KBC1070的晶振也正常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大家有知道遇到的吗?指教下

网友:
有图片 此机器摔过,是不是 有那里短线的地方,不知道该查哪里。

网友:
CMOS电路问题,

网友:
开关有没有跳变?

把了电池能开说明跟桥没有关系啊

网友:
你 试没 试过强行关机可以吗 、 有的试 加电就亮 完了正常关了 下次就不出现了

网友:
看是不是BIOS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还有一块全新的主板买来,都没有用,客户不换了。质保三个月的,楼主需要的话找我。。

网友:
不会是你的开关板也摔烂了吧,,,

网友:
不装开关板也加电就亮吗

网友:
开关按下的时候电压有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