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经过1K过后的电阻,还会剩多少?

楼主(2010-03-18):
一块ISL6566的芯片,EN脚没电压,跑线发现掉件了,掉了一个电阻,电阻一头是12V,另外一头接6566的EN脚,但是我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去搞,还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说6566的EN脚多少V
芯片

网友:
慢慢加啊,不行在换,

网友:
EN电压一般大于1.2V就可以了
3.3的比较多见
如果是5V的上拉,应该直接接一个电阻接到6566的EN脚
如果是12V的上拉,可能要经过电阻分压,LZ看看是不是EN脚还接了一个电阻到地

网友:
我有块P4I865PE NOVO.板供电IC处掉了好几个电阻,不见了,现在一上12V就起保护关机了,至令搞不好,谁有它的图纸哦

网友:
一般为1.2V左右!
chenjun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