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主板跑码D0求解!

楼主(2010-03-18):
主板型号:661FX-M7
问题描述:回收的坏主板,目测面板插头处的连线烧断,补好,再看,无其它异常问题。插诊断卡,CPU假负载,开机,复位正常,诊断卡代码D0(没有插CPU哦),RST灯间隔5~8重闪一下。用带灯座子打过CPU座子,各灯显示正常,测量CPU  核心供电:1.0V,VTT:1.2V,复位:1.2V,PG: 1.2V,时钟:0.48V。北桥:1.8V。内存:1.3V,2.5V,用手加座子及南北桥无果。总括以上数据,希望高手指点路子!
重刷BIOS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朋友你看一下此板的IO   是不是IT8705  Gchinafix
IT8705Gchinafix  此I/O是易损品,经常遇到此芯片引起  开机不复位,开机不跑码,开机跑41报BIOS错等。
还有有IT8705  I/O的主板  BIOS也容易坏

网友:
还补充一点,精英代工的主板BIOS是经常坏的,你这块主板CPU  座也是经常出问题

网友:
U

这块板跑D0,大多都是CPU座的问题,先加焊一下吧。如果不想做无用功,那就一点一点的换故障点

网友:
8705摸摸看,一般坏了的话,会发烫

网友:
还有75232也有可能坏

网友:
直接加焊 CPU底座吧 。。 坏的太多了 这板子

网友:
如果说U座问题,为什么用带灯的负载也是正常的,手压也没有效果?那不是带灯假负载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精英不是座子就是BIOS

网友:
刷BIOS就好了。我也修过这样的板。刷完BIOS。好了

网友:
精英部分主板跑D0也能正常启动

网友:
90%都是北桥或者CPU座子虚焊,一般该ECS oem的主板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TCL原装板?刷BIOS就好!

网友:
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也是这意见

网友:
BIOS几率很大,然后是IO,呵呵,经验

网友:
是cpu座的问题 你焊了在查别的

网友:
刷BIOS后正常了!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就是不知道烧了。怎么也把BIOS也给烧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请问 跑00  该怎么检测  新手  我看楼主的那些 也懂一点  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