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a-mx d5 d6 00

楼主(2010-03-18):
刷过bios有时候可以开起正常之后就是 d5 d6 00 内存电压正常 时种正常 cpu电压正常 电压正常 这个版子是ati的南桥
cpu

网友:
大多停在d5 死在d6很少 如果过了d5 就是到00

网友:
重启一下一般都可以到00 点开机键一般死d5这个是什么毛病搞不出来了

网友:
复位电路正常不 哦 ?

网友:
AS324M-E1 这个用什么可以代换啊

网友:
324换了现在跑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