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30z 开机密码怎么解。求助

楼主(2010-03-18):
acer aspire 4730z 开机密码怎么解。求助!!!
开机密码

网友:
主板电池拆下来。放电。注意最好放时间久一些。

网友:
晕楼上的你说要放多少时间 放电短接下就可以了还用放很久 么?

网友:
这个是来混分的,你看嘛 自己提问 自己回答,并且笔记本解密好久可以放电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