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AMD 白屏求解 貌似很基础。。

楼主(2010-03-18):
大家帮我看看这LCDVCC的电压  产生的条件。  即Q1的G级是什么电平??

板子现在修好  正常!   我先前和前面几位一样  的思路。导致我判断显卡没有输出!   换过显卡,之后还是白屏  ,。

开始查LCDVCC产生条件。一阵折腾之后显示了!测量Q30 G低电平   也就是DISP-ON低电平。那么这样看来 Q1的G级   竟然是低电平!

???开始冒问好了!!    N沟道的管子   低电平导通???

网友:
查DISP-ON 是否是低

网友:
根据你这个图看来Q1的G级应该为高电平有效,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

网友:
Q1高电平导通,前提是disp-on也是高电平

网友:
高电平啊  你看电路图就应该知道啊

网友:
要是Q1控制及是高电平的话,我就不会来提问了 !!    板子现在修好咯   。。     G级是低电平!   我就开始郁闷了    有高人告之下不 ??

网友:
这里不是绝对的高电平,而是一个震荡控制信号,有电平值,但是不高,用万用表如果内阻过低可能测量不出来,你用毫伏表一测量或者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就应该知道是什么电平了。

网友:
zhlygcb楼主说的是对的,高低电平不是用表量的,需用示器看波形的

网友:
哦  是这样啊 !!   我所理解的高电平就是3V以上!    不知道怎么看波形呢??   还是说什么样的波形算高电平    可以画个草图吗??  谢谢...

网友:
这里不是绝对的高电平,而是一个震荡控制信号,有电平值,但是不高,用万用表如果内阻过低可能测量不出来,你用毫伏表一测量或者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就应该知道是什么电平了。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教下    那我们用万用表就不能测吗??    多大才算高电平?

网友:
我通常修白屏都是先检查屏线,确定正常了,再看屏驱动板,及屏电路,两块电路都可以加焊宝加焊,呵呵,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我认为DISP_ON就应该是一个持续、大于0.7V的高电平
而不是振荡信号、或是瞬间的跳变信号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Q1需要持续导通,Q32需要持续截止,Q30也需要持续导通
所有作为控制Q1基极的DISP_ON 应该是一个使Q1持续导通的,大于0.7V的电压

至于LZ的情况,有可能是Q30 S D短路

有误之处,敬请斧正

网友:
我认为DISP_ON就应该是一个持续、大于0.7V的高电平
而不是振荡信号、或是瞬间的跳变信号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Q1需要持续导通,Q32需要持续截止,Q30也需要持续导通
所有作为控制Q1基极的DISP_ON 应该是一个使Q1持 ...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及其各位网友..      事实上我也同您所说的想法一致..  但是测量的实际数据便是如此。不信   手头有DV6000  AMD  独显  这块板子的兄弟    帮我测量下!    在此谢谢  了     。     我还总认为是不是图纸搞错了    这个Q1是否是P沟道的管子!!

可惜板子装机送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