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主板能支持多大的CPU

楼主(2010-03-18):
一块联想P6I845/P1D主板,原来是P4 1.7CPU,现在想换P4 2.4但是显示是1.8.怎么才能让它工作在2.4频率上。在主板上有:JFSB跳线,跳1.2或者2.3都没有用。还有就是OPEN.没有试.

网友:
如果有跳线到533的话都只有1.8G那是BIOS的问题了,上400外频的CPU没问题

网友:
看看那个小南桥就知道支持不了太大的

网友:
845  一般能上 2.4 把跳线弄好

网友:
这种主板别指望上大的cpu这是品牌机的主板bios不会有更新 别升级了没有意义 不支持533  直接换一套吧

网友:
主板支持cpu的型号好像是北桥决定的吧!

网友:
当然还有bios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板子上2。66的

网友:
能跑到1.8,证明能上这个U的, 我今天就碰到昂达G31 上不到CD3.06G  原来是昂达,七彩虹不支持533的,只支持800/以上的。。。后来换了块华擎

网友:
这板估计支持 不了大的

网友:
845的板一般不能上P4 2.4的。实践证明会经常死机的。

网友:
2。4是533的,,,,可能只支持400的

网友:
最大支持cd 2.4   总线为400的U

网友:
经过试验,我的用P4 2.8一切正常,主板是V星6566e.

网友:
P4 总线控533的CPU应该支持

网友:
看跳线好像支持FSB533.
400,533的CPU都支持。

网友:
应该是支持 400 和 533 fsb 的 cpu

网友:
BIOS设置下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支持吧`~~

网友:
看你那个板子不见得支持533的CPU ,P4 2 .4是533的。。。你的板子南桥还是ICH2

网友:
845 最大支持赛扬2.4的 我有2快2.4的 还没遇见845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