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辈子再也不修神舟了

楼主(2010-03-18):
同行送了一张主板,起初看版型以为是方正R620的主板,故障现象为进水,关系也算不错,先不说给多少维修费,关键是要把机器修好,开工了,找来方正R620的图纸
  看了一下 大部分原件和图纸差不多,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好多零件的编号都不一样,先把进水的地方都梳理一下,不过也没什么梳理的了,我同行已经梳理的差不多了,OK,检查发现一处严重断线 缺件的问题, 测各路电感对地的阻值正常开关键没电压,这回来点狠得 直接短接IO 125脚,OK 开机,上电0.18A ,先把缺件的地方补好,看了半天才发现掉件的地方是一产生控制5V 开关管的电路(如图) 主板的焊点都掉了,于是飞线,200K的电阻没找到,于是找了2个224的电阻代换,还是短接IO(没办法哦 先把机器修亮了 回头不行了直接在IO 125脚飞线算了),开机后上电在0.6-0.9 -1.0-0.9-1.12 跳 马上掉电到0.5,看了一下 进水应该是从开关键附近进去 了,看了一下南桥下面黑乎乎的,看来应该是这里了,把南桥的封胶去掉,不小心还弄断了根线图中可以看到,果然 摘得南桥后重新直球,重新焊接后上电外接亮了,我晕,修了半天一开机原来是神舟的机器(当时我同行并没有送机器上部分过来 只有板子)。于是下面开始修开关键,直接飞线是可以用,不过用了2次就开不开了,下面下花了好久去修这个开机键。最后换了几个电阻也没搞好 突然发现开键和IO 的第125脚都有电压了。于是拆除Q11 将开机键连到Q11的D级 开机正常 关机正常, 也挺稳定了,交同行 让他装机测试,后来机器又送来了,故障不进系统。看到这里我都晕了以为南桥没做好,重做,还是老样子,(想当年师傅教育我不让我修神舟的现在生活所迫 才修神舟的) 无奈 无奈 ! 现在问题也没解决  神舟 神舟 !! 本来能挣到点维修费,看来现在是没戏了,伤身 伤神 伤财  !

网友:
那断线的地方接的也太粗了吧

网友:
晕神州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好不容易修好了这个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我都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不喜欢修神州的笔记本,很多裸板开机正常 装起来又不行,拆开又可以 等等
还有拆开外壳的螺丝柱都掉得差不多了,装不回去,也烦

网友:
上午有个神舟除尘,老板看到说不能弄,爱出毛病,这毛病没了那毛病来。
HOHO,想想怕怕

网友:
想起了我同事的经典语录了-神舟大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一直以来我都看不起神舟,我所有的朋友买电脑我都叫他们不要买神舟,没办法,价钱摆在那放着在,高配低价,肯定没什么好货

网友:
有同感,以前修了台返修又返修,

网友:
这个主板本身就坏的多,而且有多种型号是通用的,呵呵。因为是坏的多,我也卖的多吧。

网友:
罪过罪过,你们有没有看过.同样的东西.神州与方正.还有清华同方.价是不一样的
起码神州是实在的,不忽悠呀.

网友:
下辈子的事情,下辈子再说吧!  呵呵  同情一下

网友:
价钱是便宜,但是做工用料太垃圾了。

网友:
一看那个SIS就知道是神舟里最便宜的机器,用的人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神舟优雅640,660,880,860都是广达代理的,这几款机子大家修的多吗?进水的多吗?
要不就便宜,要不就品质过硬这才是赚钱的王道

网友:
我看也别下辈子了,就这辈子也不能修了,这机器好呀,有灵魂在里面,这个好了,那个又出问题了,和人一样。

网友:
主板本身就坏的多,而且有多种型号

网友:
神州的机器最垃圾了 因为这个破机 不知道挨了多少骂了  烦心啊

网友:
现在见到就说修不了,以前也是不修神舟的,后来也是为了生计修过二台,好麻烦,再后来生意不好 的时候休息会儿 也不修神舟了,神舟让我无语

网友:
这个机器该不是封红胶的神州吧?那里很容易断线的,上次我用的镊子不好,活生生把个机器修死了。后来用吸锡带飞了30根左右的线,终于把机器搞亮了,那真是胸口碎大石呀。
还原了故障,还好

网友:
我还碰到过给同行修好了 一会又给我送回来的事情 我一查 cpu核心供电芯片给找个坏的换上去了 一开机嗒嗒的响 还焊的歪歪扭扭的 我也没给他修cpu供电呀 让我费了事还不想给钱 我就收100元 我是再也不会给这种人修东西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是M360C的855芯片组,开机就说键盘口坏、认不到光驱(换来第二个光驱也不行),换了一个IC键盘也是这样。南桥不知换后能否认光驱。我想南桥不会这么易坏吧。

网友:
同感,同感呀,记的那时我清了一台,怎么就是不开机了,哎,最后还赔了几百大洋,这种垃圾我现在都不修,因为怕怕呀。

网友:
这辈子还是要修养的

网友:
神州修的很少哦,太垃圾了,】

网友:
嗯,同意!同方的也不咋地,我还有个烂手里的!

网友:
神州、神州!一天三修,扔到街上,小偷不偷,谁修神州,下辈子变猪!

网友:
看见神州的机器   头就疼!

网友:
质量太差 买神舟不如买二手!

网友:
看来神舟这是太烂了

网友:
神州神州今天买明天修!

网友:
我修过一台方正A500,和神舟352D的机器主板是一样的。
来的时候没待机,修好了以后正常开机,风扇也正常转。用了几天,说会掉电,拿回来一看,风扇不转了,改个长转。用了几天,又回来了,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我拆开板,裸点开机,装机器又不开机,后来发现对待机附近用风枪吹一下,又能开,我就把周围小电容小电阻都换了,又正常了。又回去用了几天,又返回来,这回电流只能上到0.5几,再也不开了,现在还在我这睡着呢。我都没信心修了,唉,真的不再修方正和神舟的机器了!!!

网友:
*脏话*,神舟的用料跟惠普和联想差不多!都*脏话*用料极差!我劝以后还是少买神舟笔记本!还有惠普和联想!

网友:
神舟以前的笔记本还用的是台式机的电容哦,不过主板是不要修了!显示屏那一块还是可以修的,就像我以前的师傅一样,都已经报废的笔记本了,给他把屏给修好了!没办法,我师父NB啊!

网友:
哈哈 。。没有垃圾机器 哪里来生意

网友:
我自己还用着一台神州呢,到今天刚好一年,要是明天坏了,我把它当料板了。

网友:
晕,,,国产的就是难修,,不过LZ的BGA技术还有待提高,看着桥都好像有点变色了

网友:
同感啊,大家都少管神舟的东西了

网友:
汗那,原来大家修神舟的机器都差不多感觉那,我也修了台比较郁闷的,做了显卡,喇叭不行了的,硬盘不行了,郁闷那,换台新的也就花那些钱了那

网友:
楼上的新手快自己删掉,技术区严谨灌水,管理员看到会扣分封ID的

网友:
搞维修还挑品牌?说神舟不好修的都说说看,哪个好修吧?

网友:
要想修买神舟  呵呵

网友:
我现在用神州优雅(广达)代工的本子看什么时候坏!

网友:
就是就是  修神州本本要提前跟客户说 试着修:这个真不好修!

网友:
没烂货修理还有存在的价值吗?难修说明技术还欠缺,虽然我不会修笔记本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辈子就神州了,反正用坏了换,不管他好还是坏,一次买两,一台用来玩,一台用来踩

网友:
神州的和清华同方的还有方正的都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
神州电脑不身不好修

网友:
目前我修就是换板啊,牛吧。可惜就一一台,

网友:
我现在用的HP860都一年多了呀,都没有问题啊,我都自己拆开又装的,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哥们,前些年我当时还不会修本子,有一个客户拿来神舟的本子说要清下灰,我说清灰不好办,风险大啊,客户说你给清下吧,坏了算我的,你说也真寸啊,风扇拿下来清灰,再装上就不亮了呦,CPU重插不亮,内存拔下来重插不亮,当时郁闷坏了,后来没办法,客户把本子拿走了,说让厂家看看吧,你说这神舟的机器也太脆弱了吧,现在看到神舟的机器还很头痛.
另外,有一个客户拿来一台台式机,神舟的,说总死机,拆箱看下,主板电容基本上全怀孕了,好像工艺还是无铅的,师傅换电容换了一个小时,很次

网友:
想问问你们都喜欢修什么牌子的机器
有根治神州的牛B师傅给我们讲讲吗

网友:
为了生活,哪有拒修的道理

网友:
LZ的最大亮点是,小时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神舟我笑了,连神舟的厂级维修都没有图纸而且开得了机子的
碰都别碰,到时候说你把他机子搞坏了,我上次就赔了800RMB。

网友:
神舟的太烂了,坏了就别修了,用的东西都挺次的

网友:
天啊,我的台式机就是神州的啊可别给我添乱

网友:
神州的扳子不太好修,但只要我们多有些时间回有收获的,我们不能放弃啊。

网友:
神舟的主板最垃圾了。

网友:
神舟说:不要羡慕哥,哥只是垃圾!!!

网友:
神舟大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神州就是太不好修了,上次修好一个装上去就不显示了,感觉板材不是太好

网友:
、、、 搞维修的老外要是修到神州会是什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