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nf4 m2v60主板跑FF 无PG电压

楼主(2010-03-18):
去年在基地买了一些资料和工具,,但学习还是主要在基地这个论坛,感谢一下各位先,,本人是新手,出现低级错误
请谅解,,,
主板开机诊断卡跑FF,,上假负载测得各项电压,和参考数据差不多,,唯有CPU负载上的PG信号为0.1--0.2V,时钟电压也是这个值,,
想到论坛的前辈说过,有些板的时钟,表是测不出来,,主要还是想在PG这个问题上,,听说这个信号是桥发过来的,,又不知怎么测桥,,所以就先测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表笔一量芯片附近的CB296电容的一脚,,晕了,,主板断电了,,,再也转不起来,,一组12V的上下管烧了,两个管都拆了下来,还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拆了下来,,测得图示阻值,PGOOD脚通地,,电容CB296两脚也通地(我把这电容拆了下来,量两空脚也是通地的),R336电阻有一脚也是通地。想问一下大家出现这样的阻值正常吗,现在维修的步骤应怎么?

网友:
自已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
FF是CPU没工作,PG0.1——0.2V是待命状态。。高电位才开启,是南桥给的。。。供电都不正常,PG肯定不正常。。

网友:
搞错了,以为是CPU的PG呢,电源IC的PG:    电压一般为1.5V左右才正常。。一般都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