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

楼主(2010-03-18):
最近接了块华硕p5p800的板子,开机没复位目测内存供电的管子烧穿了一个。在废板上拆了个换上还是不跑,复位灯长亮。内存供电有了。摸北桥非常烫。搞半天查不出原因。最后在网上看了篇类似的帖子,把AGP插槽边上的两个moss管都换了。通电OK。糊里糊涂给修好了。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已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
汗,瞎猫被碰见了。

网友:
开机电路

网友:
不关开机电路吧?没复位,北桥供电正常。就是非常烫

网友:
乱换没有用,量下桥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可能内存供电过高导至内存供电管子烧穿以至北桥烧坏!

网友:
北桥没坏啊!换管子后就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