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1635复印机的问题高手帮忙!

楼主(2010-03-18):
今天看了个1635,开始时复印纸上有两道黑,擦了擦鼓芯,在复印就变成一片又底灰了!客户都有点急了!
在线等高手帮忙啊!
问题

网友:
换鼓芯吧
鼓芯能随便擦的?

网友:
就凭“两道黑”很难有结论啊,应该是刮板(有人亦叫刮片)的问题吧。

网友:
同意上位仁兄意见.刮片坏了.而且废粉仓里有纸灰堆积..清下废粉仓

网友:
最好上图 你光说两道黑 鼓硬伤 定影辊不好 充电漏电 刮板 都会引起黑条 黑线 看黑线是虚线还是实线 一般1635的机器阴 雨天出现黑条黑线 清洁充电丝 就能解决 不行 检查鼓和定影辊对照黑条位置

网友:
已解决,谢谢高手帮忙
用棉花把鼓芯来回擦了几遍装上就好了,鼓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