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 775的主板 晶针无电压,不开机

楼主(2010-03-18):
换了晶针和谐振电容 了还是没电压  会不会是南桥 挂了

网友:
用力按南桥有反映没 没有的话初步判定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了,你先查下供电,如果供电都正常就是南桥了

网友:
估计的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