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块西数160G笔记本串口硬盘电路板

楼主(2010-03-18):
找块西数160G笔记本串口硬盘电路板,有的联系,QQ190208038 电话15120385554

网友:
顺道问下这板子上哪个是固件?麻烦指点下

网友:
我有个250G的,摔坏的。9成多,不知芯片是否一样,在家里。

网友:
别找了,找到也没有用,ROM资料在主控芯片里。

网友:
现在主控被进水烧了不通电那怎样读出里面数据?找块同型号的现在是蓝盘电路板行不行?

网友:
得找芯片搭配完全一样的,固件嘛就不知道可不可以写了

网友:
这个数据你自己是做不出来了,比较麻烦,首先找个板号一样的电路板,然后用PC3000,读取固件,固件中,有几个模块是ROM的映射,通过组合可以得到一个匹配的ROM文件,把这个文件写入主控芯片,就可以认盘了。

网友:
意思是找到同型号WD1600BEVT,板号也是一样的盘板换上去也不能读出里面数据,需要PC3000重写才行?

网友:
这个盘是白盘,现在的好像都是蓝盘了,但型号是一样的,不知道行不

网友:
板子上面有板号,只要对上就可以了。

网友:
再请教下,图上有两个号,哪个标的是板号?

网友:
2060-701499-000 REV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