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77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3-18):
测试卡跑 C1 EF然后到02,就不动了 ,测试供电都正常,BIOS也换了,底座也加焊了

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排阻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北桥或CPU座虚焊的多

网友:
查内存供电,总线,SPD,   看都正常 不。

网友:
等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02与I/O也有关,内存不过就跟北桥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