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500的时钟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0-03-18):
主板是单桥芯片组的,南北桥 和显卡集成在一个芯片里:MCP67M-A2
这个芯片的后面有一个27M的时钟,左右电压都是1.59V 机器加电不亮,怀疑 和这个时钟有关,不知道这个是时钟是不是直接由这个芯片来发出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换掉M67啊,就集成在那个里面的,一般是虚焊了

网友:
就是刚换的全新的 焊了三次 这个芯片怎么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