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有点怪~~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3-18):
一块精英845主板,上INTEL C2.0的CPU,512内存,故障是点不亮,风扇在转``诊断卡上没有代码~反复按重启`,才能开机~~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望高手指点``
cpu
点不亮

网友:
具体啥型号,是不是845GV-M,是的话,就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复位电路吧

网友:
开机后使用正常吗? 有点迷糊 没弄明白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 按开机没什么反应~就风扇在转`,再按几次(一次两次还不行)才能开机`

网友:
查查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