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50 键盘怪现象?

楼主(2010-03-18):
DELL4150笔记本进到系统里后使用都正常,当按键盘上的2,W,S,X这四个键只要按一下,就连续出来好几个不同的字母,换了一个新键盘故障依旧,查图键盘直接连到IO,型号为LPC47N252上了,请问是不是事IO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付上电路图

DELL 4150.pdf

网友:
求救呀,高手出来指点迷津呀。。。。。。。。。。。。。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后面的线接到IO的那里有没有电容。有的话小心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过这种现像一般来说是IO坏了。最好的办法是换了它看看

网友:
焊过了IO没有哟,不行先换了再查电路

网友:
现在换了IO故障一样啊,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我好像遇到过,似乎是触摸板开关一下好了

网友:
兄弟,你看看图纸,DELL的机器有些键盘不是由IO控制的。有些有专门的键盘芯片的

网友:
用刷子刷下键盘接口试试,看是不是里面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