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怪故障

楼主(2010-03-18):
该机很怪,只要电池在上面,怎么开业开不开,即使插电也不行,但拿下电池,后插电就自动开机了,而且工作都正常。但就是不能用开关键进行开关机,就好像开关键不好使一样,因为没有键盘所以无法换,但其他的键全都好使。请问谁知道是哪的问题?是键盘么?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
就开关坏了吧,你接上电池有万用表开下试下,键盘座子旁边有两个很大的铜箔的,短接那两点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估计键盘开关的问题,跑下线路   插上电池    短接开关线   看是否开机

网友:
这个开关是做在键盘上的哦,跟普通键一样是电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