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IA经典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0-03-18):
型号: ASUS p4vbx-mx
故障: 不上电
过程: 短接PWR无反应, 测PWR 一脚有1.8  南桥为VIA 8327A   有3.3SB   2.5SB  ,晶振电压0.4  。此板为南桥开机,直接绿线拉地能正常开机。查看接绿线的三极管已穿。找一只NPN 的三极管换上,开机跑码正常点亮。白PWR1.8也能开机,我测过相同的南桥为VIA 8327A   PWR3.3 。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朋友问下你,你图片怎么上传的?

网友:
白PWR1.8也能开机?
是无1.8也能开机吗?

网友:
回‘学修显示’图片是添加附件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我看了好多帖子里的图片发现规律了~~~600*450好像是能上传的最大尺寸

网友:
应该是那个三极管的原因 lz你没对着量下线路吗?

网友:
VIA的桥,坏这个管子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2010-05-01):
哦是吗?我都有还没修到几块VIA的板,在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