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 5700LE 显卡花屏 MAST测试 哪片坏了?

楼主(2010-03-18):
MATS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307        72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4

Read    Error Count:     2037
Write   Error Count:     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正面       U16           U12

                                              U15

                                              U11 这个整错了

背面        U14      U18
        U17

        U13

老师们指教下,哪一片坏了???

网友:
先短接U15试,怎么两个U17?

网友:
着了,加焊了一下 U15    大花了,拆下来重焊,还是那样子。

在测   不是    A14     了

A1   A2 A3   A4    看不太清       有4排的样子    A字开头的

网友:
测 u15  的  下侧  数据线 会发现 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