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屏暗 遇到好几个了

楼主(2010-03-18):
SL400 故障 屏暗
遇到的几个都是高压板上的19V 不够 有的机器屏暗的时候19V变成是0V ,有的是1V多一点
19V连接线 连在主板上的座子附近有个保险 ,那个保险容易烧 ,OV的时候是保险和高压线之间的电容短路了。
接线

网友:
这个好像是帕耶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吧,在T4系列里面就很多

网友:
那个19v是直接从电源接口过来的吗

网友:
19V一般都是从电源上接过来的。

网友:
主要是保险后面的那个无记性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
我觉得是C颗金属 与保险接触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