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加热南桥可点亮

楼主(2010-03-18):
热南桥可点亮,且可以正常开机,待凉了以后就点不亮了,开机针脚有5V电压,还有就是给它放置两天不动它却可以正常点亮,进入系统一会就死机,死机以后就怎么点都点不亮了。请教高手是否可以断定是南桥虚焊?或是其他原因,本人苦于没有设备加焊,只有一台热风台,但是自己技术不到家,所以不敢贸然行事,或者是哪位在广州或清远的,我寄去帮我加焊一下
补充一下,现在已经放了两天了,一切正常,但是用 不到多久又卡死,卡死以后就 怎么也点不亮了,该主板是放了 一年放坏的,都长霉了,现在我把它洗干净了

网友:
热风枪加焊也可以的,我就是用热风枪,一个主板用了几个月了,也没出问题。

网友:
看南桥供电管 旁边电容 有没问题

网友:
加焊用多少温度适宜

网友:
4# 酷瑞电脑 热风枪调到4

网友:
也在等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经检查,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主板放置一段时间就可以点亮,把所有电容放电后也可以点亮,就是查不出是哪里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疑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加热南桥点的亮,而且6566 37脚也无电压   加热后就有电压  CPU 工作正常!楼上那个哥们说的  值得注意   南桥附近供电管电容有没有问题   !我的板子南桥供电管 电容鼓包  但是不严重!

网友:
量量南桥旁边的电阻电容都正常吗?  要是正常的话应该是虚焊!

网友:
温度没太高 受热均匀 都ok

网友:
32K晶振换一个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南桥周边二极管。。什么的看看是不是不稳定了。。
确定是南桥的话。。热风台补焊就OK了。。。怕什么咯。。。

网友:
南桥供电的电容或场管有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