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电源对地点的确定?

楼主(2010-03-18):
检测时,高压300v对地点在哪?低压对地点在哪?
求助

网友:
高压300V有两个大电容相串联(一个电容的负与另一个电容的正焊在一起),连在一起的地方是中点,不管它,那么另一个负极就是地;低压部分就是焊接黑线的那一大片的地方就是低压的地。

网友:
300v对地点应该是整流桥输出的负极。低压对地点就是接黑色线的地方。

网友:
认同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