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应该注意事项

楼主(2010-03-18):
今天烧了一个表(用DC1000V量了一下220AC就费了),除了二级管还能用一下,但无阻值,量交流和直流没任何反映,好像是坏了,胜利的数字表,请问大虾们给点建议,如何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避免这样的事发生,谢谢

网友:
不是吧  你拿表去测量220交流电?  牛哇  如果是修主板的话 主板上最高电压也不超过12V 如果拿表去测量220V交流电 那表挂掉的可能性是很大 更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哦  像普通万用表一般都无法测试220V 以测试就有烧坏表的可能.

网友:
楼主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测试的,记得我的是9801A+的,上面写的最大的测试AC电流是750V,不过我没试过。
直流dc跟交流ac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万用表都能测试220v交流电。一定要选好量程,200v挡会显示超过量程,其他档位都可能烧毁万用表。

网友:
平时测试之前,要注意看一看档位是否对了,宁可多看一次

网友:
现在的表 即使是很便宜的 保护电路设计的也都是很好的,,,很少烧表

网友:
哎,我的表没让我给烧坏,倒是让我给摔坏了